[求助] hbm3_phy_cuamd_* 求大神赐教配置方法

楼主(2025-02-24):
我现在有hbm3的phy 破解后的文件,但cuamd的里面没有coreKit 不知道怎么配置,怎么把仿真跑起来,有大神知道怎么配置的,可私信分享IP,可有尝。

网友:
是要跑ctb吗,配置一般都是defines文件,手改下,然后跑命令遇到脚本问题一个一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