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定偏置电路中充当启动电路的mos管尺寸如何设计?

楼主(2025-02-24):
用的是拉扎维p461的图12.5恒定gm偏置电路 已经根据gm/id法 通过后续所需电流设置了偏置电路中mos管的尺寸 但加上充当启动电路的mos管之后 跑dc该启动mos管一直没关 是什么原因(应该是没有满足书中的公式) 但该mos尺寸该如何设置呢?以及目前电流镜的尺寸设置是否符合常规?仿真id是什么数量级可以说明基本无电流通过呢?感谢大佬们

网友A:
简单分析,3.3V电源的话,看你现在的VGS1\VGS3加起来也只有1.8V左右,想要M5关闭那它的VTH至少需要1.5V,你可以试试两个二极管接法的M5串联,L=1,设W为变量进行扫描,查看M5的电流,选取最合适的W。或许要设置成倒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分析,3.3V电源的话,看你现在的VGS1\VGS3加起来也只有1.8V左右,想要M5关闭那它的VTH至少需要1.5V,你 ...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