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电阻并联电容

楼主(2025-02-24):
共模反馈的时候,stb测得共模反馈环路相位裕度不够,在提取共模的电阻两端并联电阻,相位裕度就够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容电阻并联在开环环路中插入了一个频率1/(R*C*2PI)的左半平面零点,零点位置适当的话可以提高环路相位裕度。

网友:
因會產生ZERO

网友:
从瞬态仿真的节点电压角度来看,并联电容会加强负反馈,使得节点电压不会overshoot,也就是改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并联在开环环路中插入了一个频率1/(R*C*2PI)的左半平面零点,零点位置适当的话可以提高环路相位裕 ...

对于共模信号来讲这里阻抗无穷大,如何生成左半平米零点?

网友B:
楼主,不明白您说的“在提取共模的电阻两端并联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C:
SANSEN书上讲过,并联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补偿大共模反馈电阻导致的低频率极点,并联会新增一个零点。增加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NSEN书上讲过,并联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补偿大共模反馈电阻导致的低频率极点,并联会新增一个零点。增加相位 ...

麻烦问一下在那一章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并联在开环环路中插入了一个频率1/(R*C*2PI)的左半平面零点,零点位置适当的话可以提高环路相位裕 ...

麻烦请教一下,分析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带宽之类的,哪本书上详细一点呢,拉扎维好像没有怎么分析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分析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带宽之类的,哪本书上详细一点呢,拉扎维好像没有怎么分析过
...

这些知识比较浅显,花点时间随便推导一下就能直接得出,关键是把信号与系统的基础知识学好,然后用matlab的符号运算来推导电路结构的传递函数,然后在环路中插入你在论文和教科书上看到的额外元件,看看零极点、相位裕度和瞬态响应发生的变化,把其中的共性归纳总结为知识。针对这些知识如果看书的话可以看看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第六章,里面介绍了对于二阶放大器的带调零电阻的米勒补偿的分析,可以试试参照此分析举一反三分析其他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明白您说的“在提取共模的电阻两端并联电阻”是什么意思?

就是图中画的电阻电容并联,电阻是常见的提取输出共模用的两个电阻,然后两个电阻又各自并联了一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在那一章节呢

刚看了第八章的内容全差分放大器 单端不需要共模反馈 所以只有全差分那一章 此外 你可以B站去搜那个共模反馈  有Up主在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第八章的内容全差分放大器 单端不需要共模反馈 所以只有全差分那一章 此外 你可以B站去搜那个共模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画的电阻电容并联,电阻是常见的提取输出共模用的两个电阻,然后两个电阻又各自并联了一个电容
...

这个问题,其实Gray写的那本书里面已经给出了解答。楼主可以参考第四版的第12章习题12.18,习题答案在论坛里面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Gray写的那本书里面已经给出了解答。楼主可以参考第四版的第12章习题12.18,习题答案在论 ...

OK,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