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生产工艺角对芯片ESD影响

楼主(2025-02-24):
芯片的IO_devie的生产的工艺角从TT切换到FF,结果部分信号管脚的HBM ESD从3KV失效降低到了2KV失效,有大佬可以谈谈芯片工艺角变化对芯片ESD性能影响吗?

网友A:
估计你使用的是GGnmos的esd器件,二极管一般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使用的是GGnmos的esd器件,二极管一般不会的。

失效信号管脚的Primary ESD结构是pull_up/pull_down diode,不是GGNMOS结构

网友(2025-04-01):
引用 楼主:
失效信号管脚的Primary ESD结构是pull_up/pull_down diode,不是GGNMOS结构

失效器件找到了吗,是不是clamp坏了,还是被保护器件坏了

网友(2025-06-29):
Corner变化,导致参杂浓度变化,影响diode性能了?我猜之前能过3kV,可能也只是刚刚过这个窗口,可以上下分别摸一下底,看看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