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电容阵列寄生电容

楼主(2025-02-24):
SMIC18,用自己做的单位mom电容,容值6fF,总电容768fF,寄生电容会有多大,为了减小寄生,电容间的走线之间应该间隔多少,寄生电容能够减小到多少以内

网友A:
抽一下看看呗,话说.18工艺为什么用mom不用mim呢?用mom的匹配效果会更好吗?

话说IP成都,老哥是电子科大的吗(

网友B:
寄生可以通过版图提出来。
再者,如果想要降低寄生得影响,可以通过用地线隔离,其效果好于拉开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一下看看呗,话说.18工艺为什么用mom不用mim呢?用mom的匹配效果会更好吗?

话说IP成都,老哥是电子科大 ...

SMIC18,最小尺寸的mim,有差不多5%的失配,mom的话,我是照着别人的论文弄的,mom的失配我用18BCD工艺仿过,能小很多,大概0.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可以通过版图提出来。
再者,如果想要降低寄生得影响,可以通过用地线隔离,其效果好于拉开距离 ...

但是那样的话,信号线与地线之间的寄生不是就超级大吗,增大了总寄生电容,减小了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电容,这不是会导致输入信号量程下降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信号线里走的也只是数字信号而已,请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SMIC18,最小尺寸的mim,有差不多5%的失配,mom的话,我是照着别人的论文弄的,mom的失配我用18BCD工艺仿 ...

才发现我的工艺库,MIM电容没有mismatch模型,5%的误差是process的,那看来还是mim电容的失配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18,最小尺寸的mim,有差不多5%的失配,mom的话,我是照着别人的论文弄的,mom的失配我用18BCD工艺仿 ...

mim失配有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那样的话,信号线与地线之间的寄生不是就超级大吗,增大了总寄生电容,减小了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电容, ...

信号与信号之间的影响会超乎你的想象,增加信号与地的电容反而会得到不错的效果。
你可以做两个这样的对比电路仿真或者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