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感谢

楼主(2025-02-25):
我用IC618花版图做DRC的时候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我已经抽过网表了

网友A:
你跑LVS时的网表路径添加了吗?

网友B:
选中,export from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export from schematic

解决了就是这个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LVS时的网表路径添加了吗?

你好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需要画一个分别接电地的有源区来算作衬底电位,仅靠Mn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看错了。。你这个LVS没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缺少衬底电位,给个衬底电位就行了,或者忽略这个错,到TOP的时候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