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calibre导的DSPF文件怎么处理?

楼主(2025-02-25):
最近在学习跑IR drop,用的是Voltus-Fi。看网上的资料一般是用Cadence Quantus +qrc 文件导出DSPF文件。

如果用calibre导出来的DSPF文件,就需要对导出的网表进行处理。但是怎么处理,网上就讲得比较含糊。虽然也看了几个文件试着处理了,但是不敢保证自己处理的数据是正确的。而且数据处理都是直接对网表查找和替换,担心遗漏和错误处理。速度还很慢。

请问各位朋友公司都是怎么跑的IR drop? 有没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可以说说怎么处理比较好?针对比较大的电路有没有其他更快速有效的办法?

以下是本人从网上资料看到需要做处理的几点,不知道是否完整和正确
1)层次名字:以FAB厂提供的QRC文件中层次名为准
2)WL值单位:微米
3)添加衬底设置:$SUB=
4)添加参数名称,如r=/c=
5)孔的计量格式为:$N=

网友A:
我也是在学习这个,代工厂说没有qrc文件,然后也是用的calibre pex提dsp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学习这个,代工厂说没有qrc文件,然后也是用的calibre pex提dspf文件, ...

那这个dspf网表你有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B:
我们最后Macro层面用Calibre LVS + StarRC来提寄生,IR Drop用Voltus XFI来跑,由于规模过大只能跑一些静态的结果,但一样可以看到薄弱点辅助补孔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后Macro层面用Calibre LVS + StarRC来提寄生,IR Drop用Voltus XFI来跑,由于规模过大只能跑一些静态 ...

请问你们用Voltus XFI跑的话也是用calibre导出来的dspf网表文件吗?导出来后有做什么数据处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用Voltus XFI跑的话也是用calibre导出来的dspf网表文件吗?导出来后有做什么数据处理吗

...

DSPF是从StarRC的query flow生出来的,只要抽取command设置好可以直接用,不需要做其余处理;Calibre PEX提取我们之前测试过也可以,GUI上设置好也不需要对DSPF做后置处理;最后用StarRC是因为runtime和资源占用都比Calibre小很多,在上百G DSPF抽取情况下,速度快了十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F是从StarRC的query flow生出来的,只要抽取command设置好可以直接用,不需要做其余处理;Calibre PEX ...

谢谢回复,可以说说用calibre pex跑的话正常需要做哪些设置吗?比如我看calibre pex导出来的dspf文件中参数的单位用的是米,但是跑EM时候是按照微米来的,不知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5-08-26):
引用 网友B:
DSPF是从StarRC的query flow生出来的,只要抽取command设置好可以直接用,不需要做其余处理;Calibre PEX ...

我用starrc抽出来的dspf里面没有layer和位置这些信息,跑IR看不到有效信息,请问你们抽的时候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