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二级放大器的零极点问题还是有疑惑

楼主(2025-02-25):
向大家请教一下二级放大器的零极点问题。看了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2nd》,做了一些放大器的ac仿真,感觉还是有疑惑。

在书中,拉扎维提到可以用调零电阻产生的零点抵消第二极点!我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如果零点抵消了第二极点,放大器不就相当于一个单极点系统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放大器在单位增益处的相位裕度是不是为90度?
2. 理论上来说,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为gm/Cc,但是仿真二级放大器发现,不同的调零电阻值,会改变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的大小以及相位裕度!相位裕度变化可以理解,因为零点的位置变了,但是单位增益带宽变换该如何解释?因为根据公式gm/Cc,单位增益带宽跟调零电阻值是没有关系的嘛。

真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在越来越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懂了。可请大家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1. 理论上是的,但是实际上加入调零电阻会引入第三个极点,而且有可能会是共轭极点,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eetop.cn/thread-957051-1-1.html
2. GBW=gm/Cc仅适用于GBW内只有单极点的系统,加调零电阻的话,理论上零点和次极点刚好抵消才能用。

网友:
1.按道理是对的,但是有其他寄生的情况吧。
2.调零电阻影响GBW,我不清楚。但是调零电阻影响PM是对的,因为首先PVT下不可以确保零点和P2完全抵消,其次虽然调零电阻会带来一个零点,但是同样会带来一个极点。不过一般这个极点很远,大小是1/RZ/第一级输出电容C1。要是RZ过大会导致P3靠近gbw,而且极有可能导致篇p2和p3会形成共轭极点,这一对离GBW很近,从而补偿效果不是很明显,从而PM 降低。此外,一般来说P2=GM2/CL是近似后的结果。真是公式是P2=GM2*CC/C1*CC+CL*CC+CL*C1.

网友:
带调零电阻的次级点的特征根方程为(1+s/wp2+s^2/(wp2*wp3))。wp2是书上的次级点表达式。而wp3≈1/(Rc*Co1),Rc是调零电阻,Co1是第一级输出点的对地电容。当Rc很小时,忽略s^2项,当Rc很大时,由上述方程求出两个次级点。

其本质是米勒补偿内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