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s corner的mom/mim/平板电容的容值会变大?

楼主(2025-02-25):
为什么ss corner的mom/mim/平板电容的容值会变大?ff corner的容值会变小呢?

网友:
因为电容本来就可能做大了或者做小了。而对于数字电路来说,电容大了就意味着速度慢了,所以总是把电容大的情况归为slow,ss里的s代表slow,两个ss代表各方面偏差都朝向slow的极端情况。

楼主:
那为什么MOM电容做大的时候,就对应MOSFET的ss状态呢,MOSFET和金属层MOM制作的时候工序应该有个先后,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为什么金属电容做大的时候不是对应MOSFET的FF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MOM电容做大的时候,就对应MOSFET的ss状态呢,MOSFET和金属层MOM制作的时候工序应该有个先后,这两 ...

工艺角只是这样叫而已,原因不一样,2#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不用考慮那麼多
不同型態的元件在模擬時
都是獨立事件
所以corner 項目次數是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