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virtuoso的时候library manager自动打开怎么设置

楼主(2025-02-25):
同标题,是需要在哪里加什么脚本吗

网友A:
你手动打开一次,看CDS.LOG文件最后就有一条打开的命令,ddsOpenLibManager(),把它加到.cdsinit文件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动打开一次,看CDS.LOG文件最后就有一条打开的命令,ddsOpenLibManager(),把它加到.cdsinit文件里就行 ...

现在用的环境是没有.cdsinit这个文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环境是没有.cdsinit这个文件的

Virtuoso安装包里面,肯定有一个default的cdsinit,自己copy过来,加一句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环境是没有.cdsinit这个文件的

家目录下或者工作目录下放一个就行。肯定必须有啊,不然Calibre菜单都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