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互补cmos开关的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25):
我在仿真cmos的输出电阻时发现了一个我不理解的现象,求大神解答。下面三张图分别是这个电路中nmos、pmos、cmos的电阻的仿真曲线,VDD是1.1V,为什么pmos在0到0.1V时有一个锯齿波,我问ai它说是由于这时输入是0V到0.1V,而衬底接VDD是1.1V,体效应导致了这种现象。有没有大神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会不会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开关我是拿来做开关共模反馈电路的。

R_Nmos

R_Nmos

R_Pmos

R_Pmos

R_Cmos

R_Cmos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网友A:
DC参数扫描仿真的吗?步长精细一点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参数扫描仿真的吗?步长精细一点再看

是DC扫描,我把步长调成0.01之后锯齿波峰值还比之前大了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