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更新ADEL的spectre版本

楼主(2025-02-25):
我现在用的ADELspectre版本是17,工艺厂提供的模型文件没办法读取跑不了仿真,而 工艺厂家用的是20版本,想更新一下spectre的版本看看是不是版本没对上的问题。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回答一下怎么更新一个新的版本的spectre

网友:
下载cadence的spectre软件包,安装,执行路径配置到新的软件包

网友:
1. 安装spectre20,若已安装可跳过本步骤
2. 更新~/.bashrc(或.cshrc,取决于你所用的shell),降spectre20版本的可执行程序路径加入PATH变量,取消掉原spectre17的可执行程序路径
3. 重新开shell terminal,重启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