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样多个信号的pwl怎么用,在cadence加激励总报错

楼主(2025-02-25):
求助这种pwl激励在cadence里怎么加,只能单独一个一个加吗

后续:使用Setup -> Simulation Files -> Stimulus File方式添加pwl文件,报错如图

后续:将[修改为\[后不报这个错误了,但是遇到bus的信号会报错显示无法识别尖括号<,改成\<也无济于事,有大佬知道怎么修改嘛

pwl

pwl

error

error

带尖括号<的bus信号

带尖括号<的bus信号

新的error

新的error

楼主:
已解决,最后根据https://www.egr.msu.edu/classes/ ... /guide-stimulus.pdf这个手册说明,修改了两个地方:1.将[改为\[,2.将<0>改为\\<0\\>

网友:
可以作为include文件加入,在Setup菜单下

楼主:
感谢回复,我试了一下Setup -> Simulation Files -> Stimulus File,将这个pwl添加进去使用,但仍然报错了

网友:
wave=后面就是[],没有反斜杠。
至于总线,你不用瞎改,看一下原理图里的总线,它提成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可以看出,应该是\<0\>这种形式。

另外,pwl的文本激励不知道你是怎么生成的,用spectre格式的话,续行应该是在行尾加\
吧,下一行加+是hspice的格式。

网友(2025-07-02):
感谢楼主指教!
顶你!

网友A(2025-08-13):
想请教一下,如果不同corner set需要不同的波形激励文件,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在corner设置里改pwl file的路径,达到同时仿真多个corner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如果不同corner set需要不同的波形激励文件,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在corner设置里改pwl file的路 ...

我没这样用过,但我看了下corner那里没有添加外部激励文件的地方,应该不太行,但你可以多开几个仿真一起运行,每个仿真器加不同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