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电路原理图和版图提取参数进行联合仿真?

楼主(2025-02-25):
一个大电路中有几个模块电路,版图工程师只完成了部分模块,并提取了寄生参数。我想把已完成的版图模块和电路原理图进行联合仿真,在config当中将schematic替换为calibre后无法生成网表。要如何操作才能生成网表并完成仿真?

楼主:
现在是能仿真了,但是没有仿真结果,是不能这样仿吗?必须得版图寄生一起仿?偏置电流都没进去,想知道后仿的逻辑是怎样的。

网友A:
可以把其中的部分模块替换成寄生网表,其他部分仍然是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其中的部分模块替换成寄生网表,其他部分仍然是前仿

好的,谢谢!网表是需要版图那边提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网表是需要版图那边提出来吗

这个没关系的,谁提寄生都一样,你也可以学着自己提一下,有时候还需要手动改一下网表。比如说你觉得节点寄生大,可以把这个节点的寄生手动减小,看看改完后能不能满足要求,然后再让版图帮你去减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谁提寄生都一样,你也可以学着自己提一下,有时候还需要手动改一下网表。比如说你觉得节点 ...

我没有权限去动版图那边的东西,应该还得版图来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权限去动版图那边的东西,应该还得版图来提。

你用不了calibre还是?你问一下你的同事吧,你可能理解有点偏差,不需要什么版图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不了calibre还是?你问一下你的同事吧,你可能理解有点偏差,不需要什么版图权限 ...

对的,没有calibre,跑不了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