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65绘制版图时调用别人画好的库里的版图,无法导出GDS,也没法过DRC

楼主(2025-02-25):
用tsmcN65设计电路,在绘制版图的时候,找其他老师要了他们画好的库(里面都是PAD等)他们用的也是tsmcN65,这样调用他们库里面的PAD后,无法过DRC,也没法导出gds。

网友A:
提示很明确:library T65N_PAD not found。缺失这个库。可能的原因:这个库没有加载,或者路径改变,或者源库被移除,或者没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明确:library T65N_PAD not found。缺失这个库。可能的原因:这个库没有加载,或者路径改变,或者源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