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反标SDF

楼主(2025-02-25):
屏幕截图 2025-02-25  屏幕截图 2025-02-25  ,反标不成功跳过模块。

网友(2025-07-16):
请问第一个cmd文件写完之后,要怎么操作

[cpd@node01 TSMC18]$ ncsdfc /home/c/Desktop/WORK/WORK5/04ICC/export/tsdf.cmd
xmsdfc(64): 18.03-s001: (c) Copyright 1995-201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Reading SDF file from location "/home/c/Desktop/WORK/WORK5/04ICC/export/tsdf.cmd"
xmsdfc: *E,SDFIRE: "/home/c/Desktop/WORK/WORK5/04ICC/export/tsdf.cmd", line 2: Syntax error "COMPILED_SDF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