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偏置电路启动问题

楼主(2025-02-25):
本人在做如下偏置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关于启动过程(不是电路简并点)的问题

VDD在1.2us的时候从0变为1.8V

但是偏置电压在260us的时候才稳定到我想要的工作点,

我想问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帖子说的是
图8中的电路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可以注意到图8中的电路是先产生电流的复制关系,然后才形成的Vb2,但是电流复制过程中,Vb2偏置的cascode管其实参与了电流的复制过程,也就是说电路可能会存在一个启动过程。反观图6的电路结构,电流之间的复制关系非常明确,所以图6电路的启动速度应该会比图8更快一些。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2025-04-07):
M2,4,8,12的gate 端要等M15,16有電流才能建立
而M15卻又要等M11,12電流元成立才建立
你可以發現   互相卡住
所以要等很舊才會打開bias
這個bias電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4,8,12的gate 端要等M15,16有電流才能建立
而M15卻又要等M11,12電流元成立才建立
你可以發現   互相卡住 ...

理解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