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 PSR提升问题

楼主(2025-02-25):
最近看到一篇论文用负电容来消除功率管的CGD电容,从而提升capless LDO的PSR性能,但我在搭建过程中发现下面的OP1不能正常工作,OP1我采用的是简单的五管N型差分对,请大佬们来看一看,这个OP1具体有啥要求,文献中也没有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网友A:
不建议五管OTA作为buffer使用,check一下OPA的dc点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发下原文看看

网友C:
这是一个正反馈环路组件。涉及正反馈必须先进行理论计算,算出正反馈稳定的条件,否则乱搭会造成震荡。这个负电容同样要算出哪个频率区间内是负电容,过了哪个频率后组件开始失效。op1先采用库里的理想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五管OTA作为buffer使用,check一下OPA的dc点是不是正常的。

换成cascode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下原文看看

这篇

Yun 等 - 2017 - Capless LDO Regulator Achieving −76 dB PSR and 9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正反馈环路组件。涉及正反馈必须先进行理论计算,算出正反馈稳定的条件,否则乱搭会造成震荡。这个 ...

大佬,正反馈稳定是让环路增益小于1嘛?哪个频率区间是负电容这个怎么确定呢?

网友D:
五楼高见,MN跟随器的远端电阻选小点,或是接个电容,把正反馈的回路增益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楼高见,MN跟随器的远端电阻选小点,或是接个电容,把正反馈的回路增益降低 ...

谢谢大佬的建议,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