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最近做了个DLL在仿真,但是发现各级的锁定误差有点大

楼主(2025-02-25):
输入参考200M,经过八级延迟,中间的延时单元误差有几个ps,第一个延时单元输出和参考时钟之间的延迟误差有60多p,最后一级延迟误差有十多ps,现在分析是参考时钟驱动第一级延时单元时驱动能力不同,和最后一级输出是PFD的模块,导致负载不同。请问前辈们有方法能减小这种误差吗

网友A:
第一个延时单元输出和参考时钟之间的延迟,这个参数一般不是非常要紧。最后一级负载做成和前面一样。加些dummy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延时单元输出和参考时钟之间的延迟,这个参数一般不是非常要紧。最后一级负载做成和前面一样。加些du ...

哦哦好的前辈,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压控延时单元用两级饥饿型级联和一级饥饿和普通反相器级联有啥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前辈,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压控延时单元用两级饥饿型级联和一级饥饿和普通反相器级联有啥区别 ...

有区别,你仿真一下就看得到了。只是学习用那你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做产品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你仿真一下就看得到了。只是学习用那你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做产品就不一样。
...

用到项目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项目里

两级饥饿型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