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的zener怎么使用

楼主(2025-02-25):
这个二极管怎么连接啊,为啥多了两个端口,新手小白提问ಥ_ಥ

这个dzener55w717_hvbn_ckt里面的55是稳压5.5伏的意思嘛

网友:
看看文档里的纵向结构图就明白了,SUB永远是地。另一个是阱电位,不能低于阳板电位,可以接高电位,能高到多少,看工艺文档,里面有各种器件各个端的耐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