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窗口大小如何一键改变

楼主(2025-02-26):
佬们,我现在是两个屏幕一起使用,窗口点击全屏的话就铺满了两个屏幕,但是我只想铺满一个屏幕,这导致每次都要手动操作,给窗口拉到一个屏幕全屏。有没有啥办法能一键完成啊

网友A:
手动调整窗口到你需要的大小,然后打开CDS.LOG文件看记录(或者在开启了 \a Log Filler的情况下直接看CIW)。根据那个,设置一个热键,热键命令中把你看到的命令中第一个参数,window(#) 或者swindow(#),改成hiGetCurrent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整窗口到你需要的大小,然后打开CDS.LOG文件看记录(或者在开启了 \a Log Filler的情况下直接看CIW) ...

好的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B:
实测好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测好用 ,谢谢~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我也好奇他们这个咋整的 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用hiResizeWindow这个函数也可以改变窗口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整窗口到你需要的大小,然后打开CDS.LOG文件看记录(或者在开启了 \a Log Filler的情况下直接看CIW) ...

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好奇他们这个咋整的 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用hiResizeWindow这个函数也可以改变窗口大小 ...

CDS.LOG文件看记录,里面能看到你屏幕的分辨率以及你设置的窗口大小是多少。(或者在开启了 \a Log Filler的情况下直接看CIW),我这里开启了但是没有显示指令操作,不知到啥情况。hiGetCurrentWindow()我这里给的结果是你当前操作的窗口是哪个,然后我用你那个函数改的,想着怎么能一键处理两个窗口呢

网友D:
分享一下我的方法:1.首先拉到你最舒服的窗口2.在virtuoso窗口输入etAbsWindowScreenBBox( window(?) t ),问号是你最舒服窗口的序号,一般在窗口的左下角括号内3.在.cdsenv文件内找到schematic ciw Window和layout窗口分别修改。保存重启每次打开就是你修改过后的窗口啦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我的方法:1.首先拉到你最舒服的窗口2.在virtuoso窗口输入etAbsWindowScreenBBox( window(?) t ) ...

.cdsenv里边是空的,能把那个命令截个图吗

网友:
简单一点可以直接使用hiResizeWindow和hiGetcurrrntWindow这两个脚本 设置一个快捷键即可,一键调窗口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