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 库

楼主(2025-02-26):
请教个问题:

1. liberate K的库如何确定k出来的库 timing是正确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批量验证下吗?
2. 还有个问题是,正常库里面要加margin,这个margin加多少合适,有经验值吗

网友:
其实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有现成的库,然后用工具自己k一遍,跟现成的库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