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运放的温漂问题

楼主(2025-02-26):
如题,题主共源共栅运放输出漂移(-45°C-75°C)很大,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题主猜测可能是偏置调节的不太好……
PS.net3是IBIAS这个节点。

工作点

工作点

温漂

温漂

尺寸

尺寸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VOUT=VDD-VSG.p,Vth是一个随温度剧烈变化的量,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

网友B:
vth温漂本来就高。运放看带宽和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VOUT=VDD-VSG.p,Vth是一个随温度剧烈变化的量,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h温漂本来就高。运放看带宽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