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 比较的时候VREF也在变化

楼主(2025-02-26):
最近在做一个10位的SAR, 参考电压VREF是自己通过运放产生的,实际接入到SAR的时候,发现SAR每次比较的时候,VREF的值也会变化...这种情况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楼主:
自顶,加了理想buffer,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实际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加电流吗

网友A:
比较的时候变化,那就是kickback noise了,除了改vref外(接电源或者用输出阻抗更小的reference buffer),就是减小kickba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的时候变化,那就是kickback noise了,除了改vref外(接电源或者用输出阻抗更小的reference buffer), ...

感谢回复!和kickback的关系有点不太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加哪里的电容?不是电容负载大了才会发生电荷转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加哪里的电容?不是电容负载大了才会发生电荷转移的吗

我看之前同时做vref输出的地方加了很大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比较的时候变化,那就是kickback noise了,除了改vref外(接电源或者用输出阻抗更小的reference buffer), ...

不知道你什么结构,vref接到那里了。动态比较器有kickback noise。不过不一定是比较器kickback noise,也有可能是开关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

网友(2025-09-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结构,vref接到那里了。动态比较器有kickback noise。不过不一定是比较器kickback noise,也 ...

这是由于CDAC大电容接入,需要拉电流,而VREF BUFFER的拉载能力较弱,所以VREF就会被拉低,由于闭环和带宽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