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Metal Short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2-26):
请教一下大佬们,我在 innovus nanoRoute 后进行 DRC 检查出现了一个 short 问题,在尝试单独绕线后也没解决,请问一下一般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或者说以 Calibre 更专业的工具检查为准呢?

目前有且仅有这一处。

网友:
把pin shape打开看看,显示信号线和pin上的金属线short了

网友:
手动画画线

楼主:
好的已经解决了,通过删除net重新ecoRoute解决了,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