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文件和器件不对应的问题,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么?

楼主(2025-02-26):
第一张图说版图识别不到电容

第二张图片是电容型号。其识别层次是DUMBM
但是我找LVS的文件写的是MIMCKT
电容是我调用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请问有大佬可以说一下lvs的修改思路么?提示一下关键字和步骤就行了我自己去查。主要是现在没修改lvs的思路

1

1

2

2

3

3

网友A:
LVS文件中不会直接读取版图窗口中的层名,它只认GDSII
层号,看看LVS中的layer和layer map语句使用什么层号/data type号,再看看导出GDSII所用的layer map文件中编号是不是一致。

网友B:
电容的上下极板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中不会直接读取版图窗口中的层名,它只认GDSII
层号,看看LVS中的layer和layer map语句使用什么层号 ...

ok,我去查查,这些东西我都没听过,我是小白,我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上下极板是不是接反了?

应该没有,是其中一个识别层出问题了 lvs识别不到这个层次

网友:
有可能是有一个极板没接上,当floating器件忽略了,或者两极板短路被忽略了。:

网友:
lvs rule file里  top metal 设置对了么

网友:
我怀疑是辅助网表没有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中不会直接读取版图窗口中的层名,它只认GDSII
层号,看看LVS中的layer和layer map语句使用什么层号 ...

是指GDS numbe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GDS number吗?

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