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PDK里面使用什么管子?

楼主(2025-02-26):
各位前辈,最近我拿到一个45nmTSMC工艺库,在器件选型方面有些困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附图为PDK中提供的部分器件分类,目前我的疑问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工艺库中这么多种器件,该如何选择?
2.首次拿到PDK,如何获取Vth参数
3.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反相器,从网上借鉴了一种设计方法是:先固定NMOS的W,然后用NMOS和PMOS迁移率的比值来确定PMOS的W,L设置一样,迁移率的比值通过扫描得出,各位前辈觉得这样的方法如何?
4.延续上一问题,我的反相器是用在栅压自举开关里面的,我其实不太确定具体的负载、带宽等信息,是不是应该虚设一个负载和带宽,如果是的话,虚设的值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看pdk提供的手册,里面有你需要的信息

网友B:
关于TSMC工艺的问题,大部分都会写在工艺文件中,强烈建议先去看看文件,说不定不只能解决你的疑惑,还能有意外收获

网友C:
去查工艺文件 参数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dk提供的手册,里面有你需要的信息

好的,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查工艺文件 参数里面有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TSMC工艺的问题,大部分都会写在工艺文件中,强烈建议先去看看文件,说不定不只能解决你的疑惑,还能有 ...

谢谢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