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IFF的SDM中理想量化器替换为非理想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5-02-26):
      各位前辈,现在我搭建了一个全理想的三阶CIFF的电路,当我想第一步将量化器替换为非理想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图1是理想情况下的求和模块和量化器的连接,图2是求和电路的半边电路,图3是理想情况下仿真出来的各级差分输出,图4是将量化器替换为非理想情况下的结果,图5是量化器内部电路。

     还请各位前辈能够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我上次看错了,求和输出那个位置是需要1个复位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看错了,求和输出那个位置是需要1个复位开关的。

感谢感谢,上次那个我都尝试了一下,感觉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看错了,求和输出那个位置是需要1个复位开关的。

哈喽,您能帮我看一下吗,这个帖子的问题是把量化器替换成非理想的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我目前怀疑是量化器的精度不够,暂时跳过了。

然后我还是全理想的模块,然后单独把求和模块中的开关换成非理想的传输门之后,每一级的差分输出就变成了这样(图非理想求和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我仿真了一下传输门的精度,大概在13bits左右,难道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个吗?  我反复将理想和非理想的求和模块对比,确定就只是开关不一样,其他全部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喽,您能帮我看一下吗,这个帖子的问题是把量化器替换成非理想的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我目前怀疑是量化 ...

我看你的开关才320n/150n,尺寸搞大一点

网友A:
理想模型下sdm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模型下sdm的性能怎么样?

好的,我把尺寸变大看看,理想情况下 有16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开关才320n/150n,尺寸搞大一点

我把NMOS W扩大了4倍,PMOS W扩大了8倍,看了结果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