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和佬们,最近搭了个DLL,但是越往后占空比越低

楼主(2025-02-26):
1资产
越到后面高电平持续时间越短,但是上身沿是锁住的

楼主:
我自己估计是延时单元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延时单元的P管N管能力差太多

网友:
上升下降不一致导致的。
正常,有一种DLL就是依据这种特性来做的。
修调延迟单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