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版图

楼主(2025-02-26):
求助  如图这种版图的track数是多少?同学和我说是7T的,如果想扩充到9T的版图绘制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Metal 2的pitch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 2的pitch 多少?

您好,我是初学者,我通过查询drc文件得知M2的最小宽度+最小间距是0.56。但是不知道单元库的高度应该从何处开始测量

网友B:
单元库文档应该会告诉你这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元库文档应该会告诉你这些信息

请问文档应该在哪里查询,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
原点在底下金属一半处,所以高度是底下金属一半到顶上金属一半

网友:
看你最底层水平布线的金属pitch和offset(不包括M1)。假设最底层水平布线的金属为M3,那你需要知道M3的pitch和offset,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直接看工艺lef里面M3定义的pitch和offset是多少。
   track数 =(cell高度-offset)/pitch

如果你想不改变管子尺寸情况下把7T改为9T,这会浪费不少面积。你可以考虑根据你的design rule来重新定义一个合理的pitch/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