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标准单元库版图

楼主(2025-02-26):
求助  如图这种版图的track数是多少?同学和我说是7T的,如果想扩充到9T的版图绘制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9T 去找Foundry 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T 去找Foundry 要

感谢,但是问了公司的人,要不到了,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7T拉成9T简单吧,反正不是9T到7T

楼主:
引用 网友B:
7T拉成9T简单吧,反正不是9T到7T

请问下9T到7T是不是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T拉成9T简单吧,反正不是9T到7T

求助7T拉到9T的方法,感谢!

网友:
track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问了公司的人,要不到了,有别的方法吗

找人做呗

也不难
就是花点钱

网友C:
TRACK是指线道,就是金属的走道有几条;一般是按M2的PITCH算(PITCH就是width+space),你看一下这个工艺的设计规则的M2的PITCH,然后看这个CELL的高度是几倍的PITCH,就是几TRACK。你这么直接问,又不知道工艺条件,没法回答的。

版图来说,小往大了改,7改9,相对比大改小要好改,因为单纯放大基本不会遇到因为违法设计规则的问题而需要全面改动布局和绕线,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ACCESS PIN的摆放要动下。大改小,则整个布局和绕线可能都需要从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9T到7T是不是挺难的?

不是挺难,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7T拉到9T的方法,感谢!

画好9T的网格,进行Y轴拉伸,然后调整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ACK是指线道,就是金属的走道有几条;一般是按M2的PITCH算(PITCH就是width+space),你看一下这个工艺的 ...

您好,我查到了工艺库是东部1830工艺,查询drc手册m2的最小宽度+最小间距是0.56

网友:
丢给你们公司画板图的,让他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