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MC22的库对std_cell的电源地定义中使用了两层金属?

楼主(2025-02-26):
如图所示,在做ICC PR时遇到UMC22库对std_cell的定义中使用了两层金属,且是平行的,本小白不是很理解这种做法,而且在布线时,follow pin老不成功,我是create_fp_placement后使用的preroute_standard_cells。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限制工具使用ME1还是ME2布Power pin?

网友A:
这没问题的,rail power用两层金属,减少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问题的,rail power用两层金属,减少电阻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