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gain margin会有稳定性问题吗

楼主(2025-02-26):
最近在仿真一个带隙的环路稳定性,仿真结果相位裕度是70多,但是在1到1G频率范围内,相位曲线没有0相位点,导致仿真没有gain margin 请问这种会有稳定性问题吗

网友A:
若增益因温度、工艺等因素变化,系统可能变得不稳定,可能引发高频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增益因温度、工艺等因素变化,系统可能变得不稳定,可能引发高频振荡。
...

您好,工艺角仿真下是这样的,可能会有高频振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工艺角仿真下是这样的,可能会有高频振荡吗

第三个极点调低点吧,这是后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极点调低点吧,这是后仿真吗

是前仿真

网友:
仿真频率范围再大点就看到了

网友:
10G就看到了

网友:
高频增益低,有增益裕度就没问题。把零点频率调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doublet分离太大对瞬态响应不友好。

网友:
不是没有,是频率在1G以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