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 eco求助

楼主(2025-02-26):
各位大佬们好,我在做ECO的时候,新设计对比旧设计理论上多插了几个repeater,相当于buffer,不影响功能,只是优化timing。但是工具吐出来的网表里,不会插新的repeater,是因为前后功能没变,所以不会自动把多的repeater该进去吗?那我是只能手改网表然后再比formal吗?

网友A:
我记得Conformal的Functional ECO flow是这么个流程
RTL1 -> Netlist1 -|
                          |-> Conformal ECO -> Netlist3
RTL2 -> Netlist2 -|

如果是说按这个流程加了几个Buffer的话,那么应该是RTL2->Netlist2阶段就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Conformal的Functional ECO flow是这么个流程
RTL1 -> Netlist1 -|
                          |-> C ...

谢谢,但是我rtl里插的repeater是用模拟给的lib,综合后网表里没有消失,但是ECO跑完,工具没有在旧网表上加进去。

网友A:
嗯,那么应该有生成的patch.v和eco_report.rpt
patch是修改部分的内容,eco_report应该记录了它修改的操作,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么应该有生成的patch.v和eco_report.rpt
patch是修改部分的内容,eco_report应该记录了它修改的操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