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开关怎么做

楼主(2025-02-26):
斩波开关是用传输门做吗,还是用一个单独的n管或者p管做?
如果用传输门做的话,像这种在运放输入端做斩波,感觉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会短路。而单独用n管或者p管做开关的话用非交叠时钟控制就不会短路。小白刚入这行,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运放输入做斩波

运放输入做斩波

网友A:
输入范围较大的话用CMOS传输门开关比较合理,也可以做非交叠控制的。

楼主:
有大佬教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范围较大的话用CMOS传输门开关比较合理,也可以做非交叠控制的。

您好大佬,想请教一下传输门怎么做非交叠控制,我图中这个在运放输入端做斩波,我感觉不管是高电平不交叠还是低电平不交叠,四个传输门开关都会有一段时间同时导通,运放两个输入端就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佬,想请教一下传输门怎么做非交叠控制,我图中这个在运放输入端做斩波,我感觉不管是高电平不交叠 ...

很好做啊,是不是思路上还没转过弯?
2个传输门开关导通->4个传输门开关均关断(不交叠时间)->另2个传输门开关导通->4个传输门开关均关断(不交叠时间)->2个传输门开关导通->...不就实现了么?看看CMOS开关的不交叠时钟怎么实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做啊,是不是思路上还没转过弯?
2个传输门开关导通->4个传输门开关均关断(不交叠时间)->另2个传输门 ...

我想通了,谢谢大佬

网友B(2025-04-02):
博主现在解决了吗,之前只用过开关控制电流,现在用开关控制电压,简单测试了下,开关导通后输出电压大小直接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主现在解决了吗,之前只用过开关控制电流,现在用开关控制电压,简单测试了下,开关导通后输出电压大小直 ...

你开关管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关管的尺寸是多少

跟尺寸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之前应该理解错了,斩波后面还要解调。我要做的无损传电压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