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换工艺导致Calibre打不开。

楼主(2025-02-26):
使用工艺一开始为1P3M,可以正常打开Calibre,但切换到1P4M后,就打不开了,然后Virtuoso就报如图错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楼主:
报错内容

网友:
错误报告贴上来

网友:
首先的话我会检查管子的尺寸是否符合电路图,其次检查电路练接是否漏连(比如说是电源漏连的话就会显示缺少管子),再者看这个管子的vt层啊等特殊层次是否覆盖(否则会识别不到这个管子),最后如果还没发现问题就从drc方向上入手看看这个管子附近的drc是否会发现层次上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最后还没发现问题,找个高人教教你,出现lvs的问题99%的几率赖不到电路头上(真是可恶)

网友:
抱歉回错帖子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遇到过,主要原因是1p3m层次大mask和1p4m的mask不对应,我的解决方法是:在1p3m工艺下导出GDS,换工艺到1p4m,然后查看1p4m里面的层次对应(主要改的是m3对应mask,孔2的mask,添加一个m4的mask和孔3的mask),把mask对应层的那些行单独建一个txt,最后换完工艺后把上面的GDS导进来(这里把上面的txt加进来,在导GDS的页面有一个layers里面加),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我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遇到过,主要原因是1p3m层次大mask和1p4m的mask不对应,我的解决方法是:在1p3m工艺下导出GDS ...

感谢分享转版知识,但我现在想要解决的是图上的字符串问题导致我calibre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