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问题

楼主(2025-02-26):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我的格点设置是有什么问题吗?不管是XL调出的器件,还是移动对齐,有时候就不在格点上了。虽然可以用对齐来强行让它在格点上,但是有时候不在格点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导出gds的时候好像有调整格点的选项,那如果在画的过程中,有什么什么办法直接让所有的东西都在格点上呢?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0.001

楼主:
但是我这边要求就是0.005的

网友A:
试试把minor、major spacing都调成0.005.如果又对不上,则可以试试关掉virtuoso重启看看。

网友:
顶顶顶,同样的问题,至今无法解决

网友:
可以用脚本实现,论坛里有很多offgrid脚本可以看看

网友:
因为pdk里的器件是以0.001画的,所以标尺只要在器件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调用的单元格点是0.001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minor、major spacing都调成0.005.如果又对不上,则可以试试关掉virtuoso重启看看。 ...

这个方法好,验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