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 lec求助

楼主(2025-02-26):
想请教个问题,formality里有个set_dont_verify_points的指令可以忽略某些点的比较,请问lec里对应的指令是add_ignored_inputs/outpus吗?
如果是的话,set_dont_verfiy_points的对象可以是cell,但是lec里的好像只能是input/output pin,那我想要忽略某个cell的话,用ignore这个cell的input/output能实现相同效果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呀。你都将他的input和output都ignore掉了。
其实加input、output更好,比如像有些sram带了scan支持的,在对插入dft后,做conformal的时候,需要将scan的相关信号ignore掉,但是其他的function相关的还是需要比对的,所以不能将整个cell ignor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你都将他的input和output都ignore掉了。
其实加input、output更好,比如像有些sram带了scan支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