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六管单元仿真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5-02-26):
楼主比较小白,最近在研究SRAM的仿真,查了不少资料,有一个疑问,不少地方都有提到为了保证读取时节点数据不被改变,需要下拉管足够强,但是在写入的时候为了改数据,又要传输管足够强。有点搞不懂到底该谁强,才能在该改变数据的时候能改变,在不该改变数据的时候不改变呢....

网友A:
传统6T,需要下拉》传输》上拉的这种设计来满足你说的要求。

读的时候,通过下拉》传输来保证内部数据不被更改,写的时候,通过传输》上拉来保证能够更改。

先进工艺,最小的6T单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读写margin了,完全依赖外围读写辅助电路来完成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6T,需要下拉》传输》上拉的这种设计来满足你说的要求。

读的时候,通过下拉》传输来保证内部数据不被 ...

先进工艺,最小的6T单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读写margin了,完全依赖外围读写辅助电路来完成读写。

??

先进工艺  ? finfet  ?

snm  很小 ??  ?

SRAM的静态SNM和WNM的仿真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304-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6T,需要下拉》传输》上拉的这种设计来满足你说的要求。

读的时候,通过下拉》传输来保证内部数据不被 ...

哇感谢大佬强弱问题明白了,顺带一...大佬说的先进工艺指的是? 我现在仿的是SMIC 130和65 的体硅MOS 外围电路好像还是传统的译码器+灵敏放大器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感谢大佬强弱问题明白了,顺带一...大佬说的先进工艺指的是? 我现在仿的是SMIC 130和65  ...

FINFET工艺,如下图所示,读稳定性,写的的MARGIN,读的速度,都几乎快没了。当然这是指CELL本身,而之前这些是通过调整PG/PD/PU的尺寸实现的。

另外这是指最高密度的CELL,如果对速度有要求的场合,是可以选1:2:2的CELL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