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stb仿真与a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2-26):
各位大神们,小弟最近在做Bandgap,在仿真其中的运放时产生了如下疑问:

1、运放在仿真时输入是否需要设定为预计的dc工作点?
2、运放的GBW与相位裕度仿真应该采用开环ac还是闭环的stb(图1)?
3、对于同一运放,在输入共模点为VDD/2时,ac与stb相差不大,但当把共模点设置为0.75v时,出现了ac的增益与stb的增益不同的情况,这时应该以哪个仿真的为准(图2、图3)?

对于1,小弟觉得应该是需要的,但是2和3小弟就拿不准了,还望坛内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先行谢过

图1:两种仿真的tb搭建

图2:共模点为VDD/2时的stb仿真结果(黄)与ac仿真结果(绿)

图3:共模点为0.75v时的stb仿真结果(黄)与ac仿真结果(绿)

网友:
都是环路仿真。这种AC仿真方式是把运放当比较器了,看两个仿真VOUT的DC值就知道差别了,不在一个DC工作点上。过去都是用大的LC将VOUT1反馈到VIN,形成DC工作点,也是环路仿真。

网友:
1:需要 ,2:闭环,攥写指标时详细注明条件。
3,stb为准,ac需要先确定出同样的直流工作点,并且没有考虑输入管的Cgs电容。理解stb需要学习Middlebrook反馈理论。

网友:
仿运放跑闭环stb 仿比较器跑开环ac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热心解答
小弟发现闭环stb增益掉下来是因为在闭环工作点下有个一管子进线性区了,修改后就上升到75d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