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w-Thmoas filter AC仿真异常求助

楼主(2025-02-26):
想求助一下各位前辈,我搭的filter为什么会在放大器直流偏置变化的时候,在正常工作和不正常工作之间不断变呢?

放大器的偏执电流我设置的是从20u-45u,在单独仿真放大器的时候这个范围内都差不多能开环正常工作,但是在结成回路的时候,闭环工作状态只有在21u的时候差不多正常,在带内基本平坦,然后在带外衰减,可以看图中的db20VOD的那个信号。但是在其他偏置的时候,环路增益都是负几十dB很明显不正常,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谐振条件可能在别的偏置处不对,导致电路可能正反馈了。
这是研究SA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谐振条件可能在别的偏置处不对,导致电路可能正反馈了。
这是研究SAB的吧 ...

前辈你好!我这个就是在做一个Filter,您的意思是说这样的AC response大概是正反馈引起的错误吗?我之前有仿过开环的AC response是正常的,并且电路检查了很多遍确实是负反馈,这个正反馈是相位裕度不够引起的吗?

网友B:
因为你闭环的时候DC gain都不对,所以你应该先去跑DC看看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
单独仿真放大器的时,也应该首尾相接用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闭环的时候DC gain都不对,所以你应该先去跑DC看看工作点对不对

仿真的时候确实是先开环仿真再闭环仿真的,开环仿真的ACDC都是正常的,环路接在一起就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确实是直流工作点的问题,第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压和第二级输入共模电压不一样导致第二级的增益降低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