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振荡中断

楼主(2025-02-26):
求各位路过的佬帮忙看下,振荡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小弟是在跑锁相环环路,需要供电的地方只有CP,VCO_BUFFER,DIV三个模块,如下图,小弟在仿真时发现,如果不用BANDGAP,采用理想电源供电,环路是可以锁定的。如果采用BNADGAP给电,就会出现上图震荡中断的情况,环路中的各个模块的功能均已验证通过,求解。。。

楼主:
BANDGAP供电时DC仿真环路供电正常,各节点的电压与接入理想电流源供电时完全一致

网友A:
Bandgap直接接上去?不用LD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直接接上去?不用LDO吗?

用了的,我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的,我没说清楚,

小弟在进一步查找原因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图示,bandgap输出一个0.8V电压接到误差放大器的一个输入端Vref,在进行复制电流时,却还需要在另一端添加一个标准电流源,如下图,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口IREF_out与后一级的cascode组成电流镜复制来自IREF的电流,从电路上看这个IREF是需要在片外接入。
小弟的疑问是:
既然需要片外接基准电流源,为何还要这个bandgap和这个误差放大器呢,似乎也可以直接对IREF进行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直接接上去?不用LDO吗?

大哥,我上次的回复好像是我理解错了,对这个电路还是很迷惑,,我这里的bandgap似乎没什么用处,他的输出接了一个误差放大器,但是后面的电流镜复制的确实来自于IREF的理想电流源。。。我在仿真时又发现了几个问题,随后会发出来,希望看到的前辈能够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了的,我没说清楚,

进行仿真验证时,发现如果加上误差放大器:
后续的cascode复制的电流要更精确一点,但是就出现了上面振荡器只振荡一丢丢时间,再往后就不振荡了。为了验证是否是振荡器的问题,一开始在环路里用的是两级延迟单元的环形振荡器,dc发现两个延迟单元输出端的电压差别很大左边单元的out是1.33V右边的out是340mv(不加入误差放大器直接用理想电流源时两边是一样的都是853mv),如下是振荡器内部两个延迟单元,仿真环路是从开始就不振荡。

然后我换了三级延迟单元的环形振荡器依旧加上误差放大器,dc发现所有模块的静态工作点和直接用理想电流源时的完全一致,但是会出现如下状况,只振荡了一短时间,对比接理想电流源,如果可以继续振荡下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锁定的。请看到的各位qi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B(2025-03-28):
IREF这么接,应该是片外需要放一个电阻做精确一点的电流。
最重要的VCO内部电路没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EF这么接,应该是片外需要放一个电阻做精确一点的电流。
最重要的VCO内部电路没放出来 ...

好的,谢谢大哥,这是上面说的两级延迟单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