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RC中这个PO.DN.3.1是什么报错呢

楼主(2025-02-26):
是做一个小的电路单元的版图,这个错误看不懂呀!求助一下大家这个要怎么改呢?点击报错的地方是整个版图的外框标亮的
以下是DR文件中的对应部分:

Minimum {{{PO OR SR_DPO) OR DPO) NOT CPO} local density
1. PO_DN.3.1 rule checks over any 10 um x 10 um area, stepping 5 um.
2. For PO_DN.3.1 rule, the following regions can be excluded:
   (1) {Chip corner triangle empty areas sizing 1 um} if sealing is added by tsmc.
   (2) {SEALING_ALL SIZING 1 um} if sealing is added by customer.
   (3) {INNDM SIZING 2 um, MOMDY, BJTDMY, RH_OD, LOGO, and {DIODMY and OD}.
3. The rule is applied while invid of (checking window NOT {(item 2 SIZING 1.25 um) SIZING -1.25 um}).

网友A:
10x10的窗口PO密度小于1%了,你画的模块本身不够10x10,所以报整个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x10的窗口PO密度小于1%了,你画的模块本身不够10x10,所以报整个外框

感谢回复!♪(・ω・)ノ
另外请问一下需要怎么才能修改这个错误呢?如果我只是绘制这个版图来测量电路的面积的话,是不是可以忽略这个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