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可以不用creat_ccopt_clock_tree吗

楼主(2025-02-26):
最近看到一个innovus流程,里面没有creat_ccopt_clock_tree,直接CTS,跑下来也没有报错,也有正常的时钟树。是设计中这个不必需,还是说有其他设置我没看到,希望有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字少打了,是creat_ccopt_clock_tree_spec

网友A:
用的是clock_opt_desig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clock_opt_design吗?

用的ccopt_design -cts

网友B:
我在学ICC,ICC里面如果没有显式设置,工具会根据设计自动识别一些隐式时钟点,即便不设置也会有时钟树,至于质量好不好就另说,innovus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学ICC,ICC里面如果没有显式设置,工具会根据设计自动识别一些隐式时钟点,即便不设置也会有时钟树,至 ...

应该是这样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