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 coverage报告复位CDN显示untested no_clock

楼主(2025-02-27):
ChipTop_inst/system/dtm/busyReg_reg/CDN(low) - - min_pulse_width sdf_cond(CP_D_SDFCHK) untested no_clock
(成对4个,分别是CP_D nCP_D CP_nD nCP_nD)

在查看pt给的coverage报告时有很多类似上面这种复位CDN管脚的报告,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具体原因

ps:report_timing看了下时序是正常的,all_fanin也看了一下路径似乎也没啥问题,前端仿真功能也没有问题
并且在其他项目和ip中也经常会出现类似的

楼主:
我有一个猜想是不是因为CDN信号上没有像时钟一样的“波形”,虽然lib timing check里面有最小脉宽的检查,但是复位没有类似create clock一样的波形指定,工具也不知道CDN管脚的上下沿是在什么时候
换句话说,min pulse width只应该适用于有时钟的管脚,DFF CP, clock-gating CP这些,也是coverage报no clock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