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整45°path走线处的精度?

楼主(2025-02-27):
rt,楼主想用skill生成一个pcell,在pcell里用到了45°的走线。由于工艺库的限制,layout的精度不能小于0.005,但是45°走线在拐角处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精度为0.001的点,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破坏45°的前提下将精度下调到0.005?比如从rodcreatepath函数里进行设置什么的。

网友A:
一个是用多边形:自己算坐标,把坐标舍入到网格点,或者用dbCompressPointArray对齐到网格点。
另一个办法是用pathSeg画斜线。

网友:
AI :round(xCoord/0.005)*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用多边形:自己算坐标,把坐标舍入到网格点,或者用dbCompressPointArray对齐到网格点。
另一个办法 ...

pathseg布线仍然无法解决精度过高的问题。因为pathseg是一段段的,而现在是需要在45°path中根据之前的水平(垂直)path进行调整。pathseg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thseg布线仍然无法解决精度过高的问题。因为pathseg是一段段的,而现在是需要在45°path中根据之前的水 ...

pathSeg会自动对齐格点,而斜线部分宽度编程无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Seg会自动对齐格点,而斜线部分宽度编程无理数。

对,我后面又改了一下代码,用公式计算出拐角处与0.005精度的差值,把这个值补充到45°的pathseg上,使得交点符合0.005的精度限制。

网友:
用这个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