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级仿真一个CELL行为不符合预期

楼主(2025-02-27):
一个二选1的MUX,A B 都不是X  S端X->0  Y端还是X,没有选为A值;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 看看仿真环境对Y是不是有 multi-drive;2 这个 cell 的transition 问题,可以report 一下各path 的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看仿真环境对Y是不是有 multi-drive;2 这个 cell 的transition 问题,可以report 一下各path 的timing ...

我这例化的就是一个CELL Y端是悬空的,如下图。后面没接什么东西。

请问您说的report timing是STA的那个report吗?目前还没有timing的信息,是DC之后仿真网表。

网友B:
可以看看库文件里.V文件这个cell是怎么定义的,看看X态是怎么传播的。而且没必要看S0 X态之后的变化啊,应该看的不是S0正常电平对应的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库文件里.V文件这个cell是怎么定义的,看看X态是怎么传播的。而且没必要看S0 X态之后的变化啊,应 ...

是的,关键是后来S0恢复了,但是输出不恢复。你看图里后来S0变成0了,但是输出Y还是X;直到S0再次变成1了输出才正常。

cell描述就是正常一个2选1MUX的描述,好几家库都一样的写法。

网友:
可能仿真器没把x->0识别为变化沿。  试试把S 声明为logic , wire类型是二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