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驱动电路

楼主(2025-02-27):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的驱动结构,能让MEMS起振,越简单越好

网友(2025-07-16):
MEMS谐振器电路(可用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包含AGC控制回路,比较简单

网友A:
OTA 运放就可以

网友(2025-12-04):
引用 网友A:
OTA 运放就可以

请教一下具体一些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