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佬有能指导新人layout细看designrule的相关文档和资料

楼主(2025-02-27):
哪位大佬有能指导新人layout细看designrule的相关文档和资料  看design rule 只会看 em 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 design rule 里面还有哪些需要细看的东西

网友A:
拿一个模块画一遍,有些距离比如nw,poly什么不确定的故意放近一点,跑一遍drc大差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模块画一遍,有些距离比如nw,poly什么不确定的故意放近一点,跑一遍drc大差不差了 ...

drc 方面的我基本都能看懂  看不懂查design rule 也能查出来 主要是想了解一些类似于查看电流密度之类的东西

网友B:
搜索关键词current density,查电流密度,还有一个电气参数的文件,可查方块电阻,过电流,mos每一端的耐压,等,design rule,主要就是解决drc,个人见解,有问题或者不足,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关键词current density,查电流密度,还有一个电气参数的文件,可查方块电阻,过电流,mos每一端的耐压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5-04-03):
一般designrule咋学啊?

网友:
关键词current density,查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