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提取.spf如何进行后仿真?

楼主(2025-02-27):
我已经通过starrc法成功提取了.spf想通过config法进行后仿真我到了图片显示的步骤应该如何进行?

网友A:
在config界面,点击你需要用spf文件的cell的,右键, 然后“set Cell View”-> "Specify Spice Source FIle" 添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界面,点击你需要用spf文件的cell的,右键, 然后“set Cell View”-> "Specify Spice Source FIle" ...

这个怎么处理?